[家居] 无桶净水器使用方法和感受

楼主(2023-10-22):
我看大多数人都搞的是有压力桶的反渗透净水器,我个人喜欢追求简约设计不喜欢复杂,机器也是没有电脑板,每次打开水龙头都要冲洗18秒。然后我也认为那个桶子可能多少还是有点脏,所以就决定不要压力桶。

现在真的没必要搞小流量的净水器。因为时代沃顿就是汇通的反渗透膜,600g的也才100多。小牌子的更便宜。这东西只要前置过滤处理做得够好的话,用个三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反渗透膜过早损坏堵住都是因为前置处理不到位。

我现在的用法就是每次用水壶接个几升放到桌上慢慢喝,经过一个月使用下来感觉没有任何不便,觉得挺好的。由此看来压力桶没有什么必要。当然有空间的话还是可以搞个压力桶,以此达到开水龙头就出净水的目的。

网友A:
无桶就要大通量ro膜。但是价格又比较高。所以有桶相对性价比高一些。就是需要定期清洗储水桶,是个麻烦事。

网友:
用桶主要是以前出水流量小,现在都是大流量膜了,所以不需要桶了

网友:
yongtongsh用桶水量也小

网友:
没有桶,有那么点延迟,有点诧异,其他没感觉。
再就是动静大一点,毕竟动力大了
有桶的优点就是停电的时候能存一些水,多少有个缓冲

网友:
你这等同于有桶

网友:
早期的都是有桶的,后期都是无桶的

网友:
我用的是有桶的,出水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桶就要大通量ro膜。但是价格又比较高。所以有桶相对性价比高一些。就是需要定期清洗储水桶,是个麻烦事。 ...

反了吧,内桶不容易脏,也不好洗,其实我就根本想不出怎么洗,也就只能冲水了。外桶有外污染

网友:
其实18秒冲洗多了,我都是手动拧的那种,每天早上冲一下够了,意义是每天清早少人用,公共管道需要释放,至于第一杯水TDS高的问题,每天第一杯因为晚上停太久了,这冲洗也算是解决了。白天中间各种停2小时、3小时这种,接多一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了吧,内桶不容易脏,也不好洗,其实我就根本想不出怎么洗,也就只能冲水了。外桶有外污染 ...

压力桶要拆下来,灌入温热的过氧化碳酸钠溶液浸泡消毒,然后再用温热的柠檬酸溶液浸泡。

网友:
供水能力强大

网友:
就算是双膜双泵,出水速度也是喜人,经常等的不耐烦去干别的事,结果就忘了这边还在放水,水漫金山了好多次,还是上桶了,现在放一壶水只要几秒钟,不用去干别的事了,立马就满,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我早期用有桶,后面换了无桶的.把有桶这套重新清洁,更换配件.放老家使用了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转弯用的护套挺好,简洁多了。

网友:
俺的40G,自然水压,晚上直接放水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