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电动车换刹车油

楼主(2023-10-22):
电动车碟刹有时候没力,感觉是是制动液少了有气阻,想网上买一瓶几块钱的加进去,有些商家说可以和残留的混用,有些说必须放干净再加,不知真相是如何

网友:
我换过自行车的刹车油, 是放干净之后重新加的

网友:
参照机动车刹车油的更换方式

网友:
这油又不贵,肯定是放干净再加啊,注意加后轮时需要一点技巧。

网友:
放干净再加。如果浑浊,还建议稍微冲干净。。。。。

网友:
我是加过之后就要一直加。。搞不懂是哪里漏,但是油会变很浑浊。。
放掉重新加,还是放掉以后加满再放掉都试过了。

网友:
油很便宜的,直接换得了,装油壶盖子前多捏几下刹车,排气泡。

网友:
油很便宜的,直接换最好。

网友:
刹车油有等级型号的,有吸水性,也有腐蚀性,不一样是不能混用,不同刹车系统也不一定兼容所有型号刹车油,得查手册匹配自己使用对应产品。

网友:
刹车油还是全部更换比较稳妥!

网友:
一定放干净再加新的

网友:
混合可以用,短时间效果一样,但有一定的几率产生反应,这样会腐蚀皮圈或产生杂质导致漏油,也可能没事。

网友:
建议买个换油神器,那个大号注射器,原来的油放干净后,从放油螺丝把油推上上泵油杯后再把油杯加到2/3多点,可以不必排气

网友:
冲几下就行了,这东西混少量没问题

网友:
刹车油很便宜,为了安全还是全部更换吧

网友:
不一样是不能混用,把旧油排尽

网友:
必须放干净再加!第一次加新油后放干净(清洗残留),再加一次即可,不清洗直接混合使用的毛病就是油会结块,没多久就失效了,每种刹车油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大多数都会缓慢反应后沉淀结块

网友:
我图方便随手加了变压器油,刚加好两天刹车正常,很快无力,之后失效甚至手柄不复归。再拆看油漏光,油盒里很多啫哩状物,不知什么件腐蚀了。有空大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