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显示E3故障码维修

楼主(2023-10-22):
朋友家热水器不工作了,去喝茶顺便看看。万家乐的,开机显示E3故障码。网查是防止高温或者干烧的报警。外壳4颗螺丝就开盖,找到温度保险3颗串联84℃、56℃、40℃。测量40℃的断开了,直接短接故障排除。看图。
wechat_upload1697932977653466b1d81a2
wechat_upload1697932981653466b577538
wechat_upload1697932985653466b9ab160

网友A:
万家乐热水器名牌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子串联使用的温控!

网友:
高手啊,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带市电的,强排

网友:
没买万家乐的,买的是海尔的。

网友:
后期不需要换回正常的吗?

网友:
刚才看了,我家里用的,也是这一款。楼主这个也是用罐装气的吧?

网友:
高手,这么快就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这个保险在空中,测环境温度?

网友:
高手,这么快就排除故障,

网友:
喝茶还能顺便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带市电的,强排

强排有风机,需要市电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用可恢复保险丝代替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家乐热水器名牌

我家用的就是万家乐,03年新房入住用的是8升的,持续用到18年,中间修过2次,最后一次煤气改天然气后,燃气公司人看到了,这玩意远远超年限,不准用,于是乎又买了台万家乐12升的,确实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分享

网友:
短接40度的,是不是水直接烧56度可以停

网友:
温度保险还有这样串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