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拆Spooky2函数发生器(疑似明禾代工MHS2300)

楼主(2023-10-22):
最高5MHZ输出频率,无法使用飞逸2300和明禾MHS2300上位机软件,只能使用境外医疗保健品的专用上位机软件输出保健波形!

带频率计、无调制功能。

网友:
不懂这个函数信号发生器像是专业爱好者的作品,搞不好还是开源项目,为何用境外医疗保健品的专用上位机软件输出保健波形

网友:
图一看频率是10K的方波(估计到5MHz波形会很难看),已经有不小的过冲了。直接用BNC线输入,不要用探头,在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MHS2300,不好用,因为当时我需要用到连续扫频输出,这个2300的输出却是不连续的,比如1~100HZ连续输出,这个2300是1HZ输出完了断一下输出2HZ,后来换了飞逸的FY2300就好了。菜单控制方面也是明显飞逸比这个明禾好太多

网友:
不错!我特意进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用来测试示波器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MHS2300,不好用,因为当时我需要用到连续扫频输出,这个2300的输出却是不连续的,比如1~100HZ ...

我认为明禾细在人机界面交互方面做的比飞逸的好,飞逸的简单粗暴人机交互不友好,明禾的人际交互比较好例如屏幕亮度可调按键是硅胶的手感也好,至于性能方面我认为两个品牌都是半斤八两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