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蛋充维修

楼主(2023-10-22):
不充电了,连手机有充电提示,从不进电,拆开干它,输出的电容鼓包,10v330uf,找了个10v470uf的替换,修复。

网友:
2013年的产品。

网友:
质量很好。小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2013年的产品,充电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这蛋冲在论坛火了好久

网友A:
早期的充电功率都很小的修好了也用处不大。

网友:
丰宾的电容,还是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充电功率都很小的修好了也用处不大。

慢充,充一晚,手机充满

网友:
退休失败,返聘成功

网友B:
5伏700毫安?

网友:
二十年前的天和电容还活着呢,这可不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伏700毫安?

是的,小火慢炖

网友:
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
三星经典款充电器。

网友:
是三星的老式充电头,但不像蛋充,一般三星蛋充指的是下图中这种充电头。

网友:
电容质量差了点,谢谢分享。

网友:
4.2v的才是弹铳吧

网友:
毕竟快10岁了。上年纪了。

网友:
正品三星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故障简单,换个电容就好了额,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