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长安逸动xt加装前引擎盖撑杆-动手最快乐

楼主(2023-10-22):
准备前:套筒工具+撑杆及配件

安装前:

安装中:

取下两处的螺丝

装上撑杆配件,左右装法一样。

安装液压杆,右边安装相同。

安装后的效果。以后开前盖省力多了,女生也可以轻松打开了。

(备注:如何改装后,发现车盖缝隙变大了,可以通过扭动缓冲胶或将其拆下的办法来调整缝隙变大的情况。)
操作简单,过程最快乐。

网友:
明明出厂就应该有的

网友:
汽车改装界最不值得加装的配件之一。

网友:
你是想说 一年开不了引擎盖几次是么?

网友:
为会么要加装呢,不是有的么,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A:
会不会开着开着就蹦起来啊!

网友:
感觉这改装意义不大

网友:
蹦起来肯定不会,还有盖锁开关好吧

网友:
为了开盖弹起来挡子弹了解了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玩意质量差的先硬后软,挂得很快,还伤结构

网友:
缝隙变大可能是L形角码的位置不太合适,可以稍微松开六角螺丝,盖上机舱盖后按一按,再打开拧紧六角螺母

网友:
我加玻璃水或者检查防冻液的时候,会开前盖.其余几乎不用

网友:
只能说自己动手享受动手的快乐。
但是没啥用吧,机盖螺丝全部拧动了,将来卖车,车贩子又多了一个压价的理由。
而且固定部位长期受力。。

网友:
撑杆的结构并不会让因定部位承受多大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开着开着就蹦起来啊!

不说一定会,起码多了个隐患,就算误拉前机盖开关,没有这个液压撑杆,不会自己翘,这下可好了,哪怕千分之一的机会,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友:
我的三厢逸动,也曾经心动过就是没改

网友:
也就是第一辆车,前几年有心情没事干了打开机箱盖看看,后面都懒得动它了

网友:
现在的车越来越简配了

网友:
虽然没有太大用处,但动手快乐确实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