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的镍镉电池,长粉了

楼主(2023-10-22):
翻出几根08年应急灯的电源,08年产的镍镉电池NICd,剥开电线皮线都黑绿的,拆包装每根是6v5粒 一个个小粗短,《电池每个正极都析出湿的白色粉状》
上可调电源7.3V充。充了二个小时一量个个1.3V,这么顽强吗

都长出正极的粉状,能用吗?
是不是用开水一浇就没了。以前,摩托车蓄电池也有盐一样的东西一浇就没了

网友A:
我也刚一样的电池,电压为0,没再充电试验。感觉肯定是不能用了

网友B:
重金属泄漏,还是扔掉吧,严格来说还不能随便乱扔

网友C:
我也碰到过,镍镉电池如果漏液,负极连接线几十厘米长的内芯都被腐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镍镉电池内阻低,可以实现大电流放电,你充满后测试下,估计除了几个漏液腐蚀的,都能用。

网友:
氢氧化钠溶液,一开始漏液就只能抛弃了,密封漏了,再清理也没用,还会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一样的电池,电压为0,没再充电试验。感觉肯定是不能用了

没拆开照样用,拆开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金属泄漏,还是扔掉吧,严格来说还不能随便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镍镉电池如果漏液,负极连接线几十厘米长的内芯都被腐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镍镉电池内阻低 ...

都能充进电,还没加过负载不知怎么样

网友D:
也拆到过应急灯里面的镍镉电池,质量差,容量小,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拆到过应急灯里面的镍镉电池,质量差,容量小,没什么用。

5个6V一组   2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镍镉电池如果漏液,负极连接线几十厘米长的内芯都被腐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镍镉电池内阻低 ...

充了还没有测试    等弄点开水冲洗下  再来测试下

网友:
是漏液了,不能用了。

网友E:
镍铬电池比较粗放,可用的,原来看到报刊上有介绍缺电解液还可以用高压锅压点水进去

网友F:
这玩意最常见的故障现象不是内部短路吗?经常是用12V电瓶烧一次就能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铬电池比较粗放,可用的,原来看到报刊上有介绍缺电解液还可以用高压锅压点水进去 ...

简单粗暴耐用     都说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最常见的故障现象不是内部短路吗?经常是用12V电瓶烧一次就能用一段时间。 ...

内部短路? 是内部产生结晶  高电压烧断?

网友G:
扔了吧,正极出粉的原因是安全阀老化,电解液渗出来了。这时候电池已经失去密封性了,不能再用。
至于短路,是因为内部产生镉晶枝刺破隔膜导致的,这种可以用大电流充电把它烧断,
但是,晶枝一旦形成,很快还会长出来,所以短路的镍镉电池处理后虽然能用,但是寿命也不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扔了吧,正极出粉的原因是安全阀老化,电解液渗出来了。这时候电池已经失去密封性了,不能再用。
至于短路 ...

刮了刮    原来是垫纸湿了  应该是电解液渗出来了  包层皮后应该可以用吧     到时测下容量多少

网友H:
电压有1.3,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有1.3,电流呢?

每节有1.3多   电流还没有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