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锂电充电器18V-40.有大神知道这两个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吗?

楼主(2023-10-22):
博世锂电充电器18V-40.有大神知道这两个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吗?

网友A:
电阻不是标注了吗?1欧姆,两个并联就是0.5欧!初级线圈的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是标注了吗?1欧姆,两个并联就是0.5欧!初级线圈的检流电阻。。。。。。。 ...

原来整流桥短路,可控硅也烧掉,电阻也烧掉,换了新的整流桥和可控硅和电阻,一开机就烧可控硅和电阻,不知咋回事了,望大神指点?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好修,贴片的,恼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整流桥短路,可控硅也烧掉,电阻也烧掉,换了新的整流桥和可控硅和电阻,一开机就烧可控硅和电阻,不 ...

标号T2的三极管肯定挂了

网友:
博世电路板很薄的,烙铁温度不能用太高会把铜皮带出来

网友:
吹呀!不要用烙铁呀!

网友:
这样得电源里边有可控硅么?一般不都是mos和三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好修,贴片的,恼火。

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2023-12-29):
引用 楼主:
原来整流桥短路,可控硅也烧掉,电阻也烧掉,换了新的整流桥和可控硅和电阻,一开机就烧可控硅和电阻,不 ...

修好了末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C:
标号T2的三极管肯定挂了

求T2什么型号,我这个板子T2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