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S918M_GAR与ZC3281BB来个对比

楼主(2023-10-22):
本次测试所用闪存为同批次NW987,单颗2CE2DIE128GB,双贴-->4CE256GB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918_GA并不支持B37R,要用特殊的918_GAR,即丝印IS918-FNxxR
一芯那里是ZC3281主控,读取比3379快上不少,最高到150MB

开卡过程略过
先AS娱乐跑分看看

918吃了带交错的红利,再加上有缓存,写入快一点,3281这边全程不带缓直写,看上去速度慢点,但由于3281的读取较强,实际耗时相差不大

WINDOWS10实际写入(上面3281下面918)

做个总结,918多CE的表现是比没有交错的一芯强,但是单CE方面仍然败给一芯(强制开1ce时918写入20,而一芯还是35)
行,结束

网友A:
之前一直在坛子里用积分换优盘,前前后后有十多年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包括当年论坛LOGO的优盘都有好多个。

前阵子被头顶小苹果的坛友勾引,顺路找到了一个优盘。

到手测试后觉得可以封顶了,不玩优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在坛子里用积分换优盘,前前后后有十多年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包括当年论坛LOGO的优盘都有好多个。

...

大佬的这种固态U盘就不指望了,收点黑片做做小闪存盘玩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在坛子里用积分换优盘,前前后后有十多年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包括当年论坛LOGO的优盘都有好多个。

...

基本是这样,过程过了,常用也就是那一两个,好奇头顶小苹果是那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的这种固态U盘就不指望了,收点黑片做做小闪存盘玩得了

重在不折腾。

我手里有M.2组的固态移动硬盘,读写1000+。

但是优盘大小的必须得有个旗舰。

其实也不贵,9900M的样子。

网友:
3281和3379一样多CE不叠加写入的,918单ce肯定吃亏

网友(2024-03-18):
zc3281是FC3379的白片版

网友(2024-07-27):
速度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