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铅酸电池充电器不接电池无输出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2023-10-22):
如何测试充电器好坏?接负载?24v10a充电器接多大的负载?,手上没有电瓶。
有电源线和输出线,输出线端还有两根信号线。是电动液压车的充电器。

网友A:
有信号线估计会有协议,协议不对不输出

网友B:
有的是可控硅,有的是继电器,总之需要接上电池,里面的继电器才的电吸合,或可控硅才有打开电压。

要测量,开壳后在继电器或可控硅前面测量即可。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另外二根线的作用,再决定如何改。

网友:
想不打开壳子就测试?
这也叫测试?

都不看看那两条是什么信号线,从哪里引出的

网友:
可以拆开研究判断分析一下再决定。

网友:
一般电动车充电器是用的可控硅,充电器输出连接被充电的电池,电池的电压打开可控硅控制极开始充电,拔掉电池 可控硅丢失控制电压,K A截止,这时候测输出的插头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电动液压车的充电器有两根专门的信号线,和普通电瓶车的充电器有区别,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
拆开量输出端大电容电压

网友:
开盖测量下输出电压

网友:
应该要有专门的信号线,看看是不是有多余的线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可控硅,有的是继电器,总之需要接上电池,里面的继电器才的电吸合,或可控硅才有打开电压。

要测量 ...

还有光耦的

网友:
可控硅的话短接任意两脚可以输出 其他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线估计会有协议,协议不对不输出

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 铅酸电池 不值钱,所以充电器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好多充电器空载确实测不出输出电压

网友:
高手来看看,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