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器改可调,怎么去除三段冲

楼主(2023-10-22):
铅酸电池充电器改可调,怎么去除三段冲,
ps我是找教程学习的

网友:
你不把电路板正反面照片放上来,怎么指导你?

网友A:
仅保留电压输出的二极管和尖峰吸收电阻电容部分其他全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保留电压输出的二极管和尖峰吸收电阻电容部分其他全拆掉

拆完剩下的,还能干嘛呀

网友B:
拆除三段充电部分电路……

网友:
请问配一台3000左右的电脑需要多少钱?
答:配一台要3000多。

网友:
做好上个图,电源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控制三段充的电路拆掉

网友C:
接8050的二极管或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保留电压输出的二极管和尖峰吸收电阻电容部分其他全拆掉

我还要调流用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除三段充电部分电路……

求个教程看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8050的二极管或者电阻

求个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个教程看看学习

你得首先手搓出电路图,再分析哪部分是三段充的,是通过CPU控制的还是其他?然后再想办法。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要调流用运放呢

运放拆下来呗,闲鱼n多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驱动板,难道你驱动板也自己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个教程学习学习

论坛有教程,建议你先潜心论坛找老帖子学习

学个两三周大概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我是知道怎么拆除三段充电的,但也学了一两个月才略知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教程,建议你先潜心论坛找老帖子学习

学个两三周大概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他就是想让你给他找教程

网友(2025-10-04):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这个详解四种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方法及电路图分析

这篇文章我看过,没有楼主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