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choetech牌60瓦4口充电器一个,c口损坏,不会修

楼主(2023-10-22):
choetech牌60瓦4口充电器一个,c口损坏,不会修

choetech牌子的,c口是60瓦,3个A口是12瓦

到手时候c口是好的,前几天不知道怎么了,就坏了,拆开看了,没头绪,我弱鸡不会修
3个A口是好用的

2000家元 包邮非偏远地区

网友A:
不会吧,3个A口才12W,是总共12W?一个C口就有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3个A口才12W,是总共12W?一个C口就有60W。。?

哦哦,我仔细看了标注,5v,最高2.4a,就是12瓦每个口
就是A口总共36瓦
output (usb-A*3)total 5v-2.4A
(2.4A max each port)2.4A最高每个输出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仔细看了标注,5v,最高2.4a,就是12瓦每个口
就是A口总共36瓦
output (usb-A*3)total 5v-2.4A ...

之前也是论坛兑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只有1个A口一个C口。

网友B:
不要买二手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二手的东西

价格便宜的话,还是能玩玩的
我这个其实买回来是好的,就是我前几天用5.1k电阻测试它能不能有输出,然后就坏了

网友C:
坛友帮看一下图中两处是否有元件,或是拆掉忘记装回了。应该不是特殊元件,很像电阻或三极管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帮看一下图中两处是否有元件,或是拆掉忘记装回了。应该不是特殊元件,很像电阻或三极管类的。。。

这个不是缺少的原件,应该是设计上可有可无的
因为板子我没拆过,如果是拆的,焊点不能这么漂亮
应该就是没有安装的,但是钢网上有焊点,直接涂抹了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