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德盛旭日300车子,城市铺装路面骑行,换什么外胎好啊?

楼主(2023-10-22):
喜德盛旭日300车子,城市铺装路面骑行,换什么外胎好啊?

网友:
我们这边有条铺装路面的交通主路,正好在医院旁边。大家开玩笑说,得了结石的人,骑车多走几趟。都不用去医院看病

网友:
不单日超过40km。日常通勤单程5km内,原装胎就差不太多了,气打足一点(自己拆开确认或者换手感硬的高压胎垫)。
等花纹磨损了,就轻松了。(如果出厂后轮外胎是反装花纹,改成正装)。

如果单日大于40km,可以换别的花纹,但肯定也是跟不上公路车的。
H2129花纹阻力小点。更低阻力CST在做26*1.75应该能装吧,问问店家。。。

网友:
何必这样花钱,坏了再换。

网友(2024-02-27):
1.5宽的光头胎 阻力小,1.25更小

网友:
就上下班还是路面状况不错的,就用半光头胎。千万不要用山地那种,太累

网友:
我是换的1.75的半光头胎,与原装的胎速度差不多,胎噪是小了些。

网友:
越窄越好,为什么公路车速度快,主要就是低风阻的骑行姿势加上高压窄胎,我的原车700x38c我换成32c窄胎我开始还不习惯,以为换的太窄怕爆胎,后来无意中看到楼下一辆单速买菜车,轮胎比我的还细,后悔没买28c我是旅行车迪卡侬999那一款,换完比原车轻快,我换的还不是光头胎

网友:
1.5  半光头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