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皮带修理爱华磁带随身听(AIWA HS-TX476)

楼主(2023-10-22):
这是一个二十年前的爱华随身听,型号是 HS-TX476 ,原来的故障是里面的传动带老化了,溶化成胶状物,后来清理干净了,一直找不到替换的传动带,最近买了一包传动带,把这台机器找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为了方便拆机后通电修理,找了一个电池盒做了一个3V的外接电源,

左上角是连接磁头的排线,必须用电烙铁拆开才能把电路板拆下来,

电路板后面有传动带的安装图,

图中间的排线多次拆装也断了,只能焊下来重新剪短成一样长度才好焊接,

原装的传动带横截面可能是0.5X0.5毫米的,新换的是1X1毫米的,试试还能用。

按下放音键,用镊子夹住电路板上的SW1开关,整个机芯正常工作,于是安装好电路板,焊好磁头上的排线,装上磁带试听发现声音失真,调整SW1开关旁边的电位器改变磁带的速度也不能解决。

另外收音机只有AM正常工作,FM没有声音,没有资料也不知道如何查,只好先收起来了。

网友:
这宝贝好修,基本是机械故障

网友:
不值得修,修好也只能当收音机用

网友:
看着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
那磁头擦拭一下,太久没用!如果是太快或者太慢,就不好调了!

网友:
吃灰太久,被灰卡住了。

网友:
爱华,当年一个情怀,完全值得维修,期待修好FM

网友A:
皮带安装的都拧劲了,声音不能正常

网友:
皮带都没撸顺,好似这款对皮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安装的都拧劲了,声音不能正常

拧劲可以不掉,1毫米的皮带顺装会掉,等买了0.5的皮带再说吧。

网友:
老古董 满满的回忆

网友:
比较低端的型号,花太多心思不台合算了。

网友:
感觉是破坏了灰电平衡

网友:
虽然只能听收音,但胜在音质不错的,前提是要配一副好耳塞

网友:
曾经也有一台不过摔成两半

网友:
有一个tx796,转速慢,也是皮带老化,别的正常。

网友:
这个在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
记得俺还有一些皮带和齿轮

网友:
昨天地摊10元捡到一个松下的sx73磁带机,外观还可,有一个磁带,没有口香糖电池,也没法测试

网友:
有个类似的,好象是索尼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