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定位,OBD那种,有哪款是终身使用

楼主(2023-10-22):
汽车定位,OBD那种,有哪款是终身使用,不用每个月续费的?大伙推荐一下

摩羯星GT10C这5根线中的灰色粉色线谁知道定义?ACC就是停车断电。
直接接电瓶怕电瓶扛不住吧?

这是网上找的资料

网友A:
功率不大,电瓶应该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电瓶应该撑得住

工作电流有0.2A,如果是摩托车的小电瓶,能用多久?
汽车的50ah又用多久?

网友:
保险打开 接Acc

网友:
要接ACC线,GPS休眠电流很小的

网友:
红圈是断电或断油继电器,动作时就耗电,200mA电流主要消耗在继电器。

网友B:
如果你连继电器都不认识的话就别瞎搞了,老老实实花几十块钱找人帮你搞一下。。。
这玩意无非就是供电正负极,AC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连继电器都不认识的话就别瞎搞了,老老实实花几十块钱找人帮你搞一下。。。
这玩意无非就是供电正负 ...

汽车上的ACC哪里找?保险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上的ACC哪里找?保险盒吗

是的,室内保险盒里就有。。。。正常方向盘下方或方向盘侧中控台里,车型不同,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电瓶应该撑得住

有没有终身使用,不用充值的推荐

网友: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网友:
自己不会就找人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