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905游戏机顶盒到手,请问怎么直接进游戏?

楼主(2023-10-22):
卖家说在系统有个切换软件切换,我试了可以,但启动到切换比较慢,感觉直接启动盒子就进游戏多好?开机马上按遥控没有用,不知道有其他方法没有?谢谢大神,机顶盒是905s3a的芯片,品牌是海信的。

网友:
这要看具体装哪个系统,最好问卖家呗。有些系统很麻烦,有些要改配置单定向启动。
最后,如果只为玩游戏,目测两个月后开始吃灰。
明明用pc接电视大屏来玩又方便又不用花钱多好,反正10后嫌弃画面差,大叔要工作又没时间,也就偶尔几次拿出满足下情怀。

网友:
刷g大的包,20年圣诞版就可以了,开机直接进游戏

网友:
我的是魔百盒,插u盘后开机直接进emuelec系统,不插u盘进安卓系统,里面有个软件进游戏系统,估计也是重启。今天刚找的两个九十年代的世嘉游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已经搞定,启动了几次,就自动启动游戏了,也没搞懂原理

网友A:
请问楼主体验效果如何,正想买个手柄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体验效果如何,正想买个手柄来玩

可以,主要是方便,都是集成好了,只管玩,个人觉得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