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手持电磨用着转轴就脱落了

楼主(2023-10-22):
还没用过几次呢,在发现停转但是电机还在响就知道完蛋了
拆开一看果然如此
本来我还以为轴和电机的连接是压接,没想到是直接用的胶粘。。。。

现在问题来了,我要用什么胶才能粘得比较牢固?

网友:
这些地方环氧树脂比较可靠。但是轴间间歇太小,环氧树脂渗透性不行,用502之类渗透能力强的胶吧。

网友A:
看图是套上去的吧,就看能不能加个紧固螺丝

网友:
只有流动性的胶水才有用武之地!

网友B:
建议攻丝上螺丝最牢固

网友:
我费力拔插的,都没有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攻丝上螺丝最牢固

会改变动平衡,麻手

网友:
对向紧固就没有平衡之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套上去的吧,就看能不能加个紧固螺丝

没戏,轴没洞,上不了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攻丝上螺丝最牢固

一套车床可不便宜

网友:
用胶水不行吧,受力太大了。。

网友:
二合一,哥俩好,一类的不行吗,先往洞里灌,然后再安装

网友:
最好打孔,一劳永逸

网友:
见别人用过一种金属胶不知道什么成分, 粘螺丝10分钟固化后非常结实

网友C:
买管铸工胶试试,电机轴不要有油,粘合前先用细砂打磨一下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管铸工胶试试,电机轴不要有油,粘合前先用细砂打磨一下电机轴。

铸工胶是吗,我去试试

网友:
机械厂粘珩磨料一般用的农机胶,硬化后像石头……铁锤都砸不掉,不过这高转速的电机估计难涂均匀,会不平衡

网友:
这么不抗用呀!

网友:
最好侧面钻孔攻丝 在同样长的位置在电机轴上轻轻磨个小平面 最后用合适的顶丝拧紧  怕松上点胶防松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