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脱水时噪声巨大,拆开发现悬挂洗衣桶的四根吊杆中的其中一根抱死

楼主(2023-10-22):
最近洗衣机脱水时噪声巨大,毫无维修经验,拆开后发现悬挂洗衣桶的四根吊杆中的其中一根抱死,失衡引发洗衣桶受力不均所致。轻轻敲击,并施以WD-40,处理后搞定。

网友:
小时候家里洗衣机出过类似毛病。。。当时一开邻居都知道

网友:
我的TCL洗衣机,当衣服少时不平衡,脱水就像搅拌机铛铛响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另外几个也得查查 处理一下最好

网友:
都差不多,这样就变成偏心马达了。

网友:
把吊杆里面的弹簧推出来,在吊杆里面加点黄油。

网友:
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
我家的洗衣机用了7年多,现在电机转的时候也是声音很大,呱呱响。懒得找原因了,坏了就换个新的

网友:
真是美滋滋啊

网友A:
那个里面加的会不会是阻尼脂??而不是润滑脂??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网友:
直接四根换掉稳妥

网友:
4根的强度其实不一样的

网友:
挺新的,用的不多吧

网友:
一根不行了,其余的也差不多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里面加的会不会是阻尼脂??而不是润滑脂??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四根都要处理一下。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