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索尼小本子:SONY VGN-TX56C

楼主(2023-10-22):
这个小机器,历史久远,拿出来开不出了,一直想知道这么小的本子用的什么硬盘,那就拆了。

D面的螺丝全拆了,C面键盘搞了半天原来上面左右有二个卡扣,顶下去就可以翘起来,然后就能拆下来 了。

注意背后有数据线

松掉卡口就能把键盘拿下

注意圈起来的二处,一个是挡片,一个是螺丝都要拿掉。

这是C面拿掉,包括触摸板,键及指纹仪

这个是主板还带个光驱

罩子除去就看到硬盘了

硬盘好小

测量三围

它的数据接口也不常见,硬盘大小比1.8寸的大点,又比2.5寸的小点。

这是背面的内存插口

重插了下 内存,竟然好了。

老司机了,竟然忘了先查内存。

但是电池不行了,显示的是不对的

原机是装的vista,慢如牛,重装了个XP,处理文档还行,当时也就能看个VCD,样子是蛮精致的,小巧,但是CPU弱,硬盘的数据接口又限制了整体的性能,有点辜负了VAIO的名声。

网友A:
1400的U,真是太老了,不过修好能用,确实满足了回忆当年的情怀,值得的

网友:
收藏一套,做音乐播放器

能响

网友:
吃灰多年了,还能开机,也是不容易。

网友B:
好像淘宝有卖ssd的,换上估计稍微好点

网友:
当年就是这么样的性能,你想vaio的性能穿越时代是异想天开。

网友:
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还可以加内存呀!

网友C:
本来以为是大船货。看英文键盘与简体标贴,不是大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淘宝有卖ssd的,换上估计稍微好点

数据接口的原因,换固态提升不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以为是大船货。看英文键盘与简体标贴,不是大船货。

嗯,国内买的。

网友:
开机了也躲不开继续吃灰了

网友:
这机器颜值还是挺高的,放在现在来说比一般的笔记本都要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00的U,真是太老了,不过修好能用,确实满足了回忆当年的情怀,值得的

当年口水N久呀

网友:
厉害了,当时再小也要塞个光驱。

网友:
以前的集成度不行

网友:
原来是内存条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索尼的本真经典

网友:
这种小本子定位就是上网本,性能都不是很强

网友: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不要让自己的生存的质量以降再降,该舍弃的就舍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