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开卡后出现的问题,USB3.0接口不认

楼主(2023-10-22):
蓝色的SM3267AE主控板,双贴了NW662,做了3个,结果就一个正常,第二个在USB3.0接口不认,USB2.0接口下没问题。第三个USB3.0下能认盘,就是读写都是35M的速度,换过开卡工具也这样,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开卡软件设置如下:

这个是正常速度:

这个就只有这点速度:

网友:
是不是主控芯片供电问题,,电流不足自动降为2.0

网友:
主控有补焊过吗?,不是焊接的时候给主控搞虚了?

网友:
换固件试试

网友:
跳线问题吧

网友:
看看那两组3.0的电容正常不。还有加焊主控。这速度明显2.0满速…

网友A:
慧荣主控不认3.0排除主控虚焊、板子、接口等硬件问题的话,基本上是因为参数的颗粒频率过高,你可以去找3267AE超频教程找到频率参数,改低一些,说不定有奇效

网友:
板子问题,我买到一批板子也是这种情况,换了板子就好了

网友:
从侧面观察主控有没有浮起来。正常的主控会紧贴电路板,不留一丝缝隙。主控引脚外侧面都得有焊锡。直接能看到铜色的引脚都不保险。找个差不多的螺帽压着主控,热风枪焊油吹下就行。还不行的只能换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慧荣主控不认3.0排除主控虚焊、板子、接口等硬件问题的话,基本上是因为参数的颗粒频率过高,你可以去找326 ...

903和917降频稳定是开卡设置,3267还没试过

网友:
电压跳线对不?

网友:
看着板子不太行。

网友:
先把主控用洛铁拖一下  很多3267板子出各种问题,都是主控没焊好。以前闲鱼那个5块拆机的3267ac   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当时我也看到质量还可以,结果好多  不识别啊   只认2.0啊反正让你绝望的问题。后面我重新焊了主控基本都正常工作了,废了的基本上是他焊盘用吸汗带拖焊盘   草  把焊盘托费连锡了。不过这个对洛铁技术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2024-04-02):
很多3267板子出各种问题,都是主控没焊好。

网友:
把第二页容量设定的44,改为55。

网友B:
楼主反馈一下原因找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反馈一下原因找到没?

没找到原因,只能说这板子有问题,我搬到其他3267的板子上就正常了。

网友C:
你那USB3.0是不是扩展器,扩展出来的?不是主板原来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USB3.0是不是扩展器,扩展出来的?不是主板原来的3.0?

其他都行,就它不行,那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看下电路图,USB3.0有几个特殊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