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拾音摄像头防水怎么做的?

楼主(2023-10-22):
摄像头上面的小孔后面是麦克风么?

室外风吹雨淋,不会有水进去么
这里有人拆过这种带拾音功能摄像头么
这种摄像头的防水性能比没拾音的摄像头是不是差很多?

网友A:
水分子有张力,只要你孔足够小,他就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分子有张力,只要你孔足够小,他就进不去

有风的情况,还是能进水的?

网友B:
像一些防溅水手机,里面话筒振膜有疏水涂层。

网友:
摄像头没有这个孔也会进水,不是有个帽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一些防溅水手机,里面话筒振膜有疏水涂层。

有娃拿水枪喷,是否可能渗水进去

网友:
贴个多孔海绵,厚一点

网友:
腔体里的热气会把那点水吹干

网友:
贴一个胶带可不可以。。。

网友:
拾音咪头前都有一个隔水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娃拿水枪喷,是否可能渗水进去

时间长了有可能,贴上胶带挡住。

网友:
说实话这种户外的还是直接买海康算了,毕竟大品牌人家专业造那个的能想不到进水问题?就算你真的拆个海康的跟你图片一样的里面也是空一大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