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铝插头电饼铛

楼主(2023-10-22):
一个电饼铛不能用开始以为是电热丝,温度开关,电源开关问题,检查都是好的,测试电源线,铝的,内部不通。

网友:
铝线的一旦腐蚀就成粉末状了

网友:
铝线都舍不得用粗点

网友:
真不明白,这么一段电源线用铜的和铝的

网友:
铝电线还真的不少见,时间一长就粉末化了

网友A:
铝线用不长久,一般一年就挂,刚好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用不长久,一般一年就挂,刚好过保。

质监都上厕所了

网友:
那个年代的电饼铛质量都不怎么样,我家有一个龙凤双喜牌的,中间空间特小,做个厚点的馅饼都合不死。只能做薄饼,真坑!

网友:
起码给你铝线,没给你铁线就不错了

网友:
露出来的还是绝缘包下吧

网友:
把线换了吧,这线太 .......

网友:
未来都是铁线了

网友:
假装是个铜线,磁铁不吸。

网友:
用过利仁电饼铛,只换过一次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