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NAS,要想好硬盘位

楼主(2023-10-22):
一旦上了黑群晖这些nas,慢慢就对硬盘数量有要求了,保存视频影视、重要数据、下载保存、数据库、docker。。。。
不同数据最好用单独硬盘保持,尽量不要混在一起。

网友:
我已经准备用12盘位的服务器硬盘笼子了,虽然准备了有好几年了

网友:
NAS可以自动备份吗,,,重要数据,能否自动备份

网友:
很正常,上手感觉够用,随着数据量增长,对硬盘容量要求会不断提高。

网友A:
参考群晖型号命名,DS+盘位数+出产年份+,你购买的时候就想好用途,需不需要raid,需要什么功能,反正数据这些多硬盘备份才是王道,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维修那是天价,还不一定抢救的回来,不重要的数据无所谓

网友:
我已经囤了10台蜗牛,加起来40个盘位,应该够用了。
我一般不同的数据放不同的nas,空闲自动关机,要用的时候WOL开机。只有一台是7X24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群晖型号命名,DS+盘位数+出产年份+,你购买的时候就想好用途,需不需要raid,需要什么功能,反正数据 ...

盘位数是加了517的扩展数了,517太贵了,感觉还不如直接加个新NAS划算。

网友:
一块hdd主备份,一块hdd做二次备份,一块ssd负责系统+下载+共享,三块盘搞定了

网友:
每个人需求不同,需求也会变化,根据自己需求来。我的所有数据都在1个nas

网友:
我就两块硬盘,一个用另外一个冷备份。有重要数据上电同步过去。没重要数据就不管

网友:
老式机箱,装了8个硬盘

网友:
我已经从4盘到8盘 8盘到12盘  现在已经到24盘了,要断手不能在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