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和diskgenius,各位更喜欢用哪个软件,为什么?

楼主(2023-10-22):
用diskgenius扫盘,都是优秀块60720,良好块82,其他为0

用mhdd扫盘,绿块2个,橙色块11个

mhdd结果和dg结果差异很大,
应该信哪个结果?

网友A:
当然是信MHDD,应该更靠谱。

网友:
检测肯定是MHDD靠谱,但是你这个检测结果都在误差范围内,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信MHDD,应该更靠谱。

你平时硬盘都用mhdd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硬盘都用mhdd测么?

mhdd在dos下不受系统影响,理论上更准确.但是,注意这个但是,但是现代的新硬盘很多物理是4k的,用mhdd的512方式来扫描是不准确的.要想准确,要清空硬盘分区,让系统不能影响它,然后用新版本的vcr来扫描(自动识别新硬盘用新的方式扫描.)

网友:
检测肯定MHDD更准,diskgenius分区方便 ,检测因为是在windows下所以可能没那么准

网友:
MHDD还是很专业的

网友:
自己的硬盘,基本不用扫描,除非买的二手硬盘。从专业上看,mhdd可能会好点

网友B:
之前倾向于mhdd,现在倾向于Victoria
1)12代平台移除了legacy boot
2)mhdd年代久远只认ide通道的主盘而不认从盘
3)Victoria准确度和mhdd几乎无差别

网友:
吹毛求疵把你闲的,

网友C:
一般认为mhdd更准,但是两个软件取值都不一样,没必要纠结,只要没坏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倾向于mhdd,现在倾向于Victoria
1)12代平台移除了legacy boot
2)mhdd年代久远只认ide通道的主盘而不认 ...

mhdd年代久远只认ide通道的主盘?
把ACHI模式改为Compatible模式是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认为mhdd更准,但是两个软件取值都不一样,没必要纠结,只要没坏块就行 ...

两个软件取值都不一样,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软件取值都不一样,你指的是什么?

dg工作在win下,检测针对win和各类分区做了补偿,所以dg第一档是小于200ms,读写超过2s是最后第二档(不确定是否记错),而mhdd工作在dos实模式,第一档是小于3ms,大于500ms就是最后第二档,基于不同环境,不同延时标准的两个软件怎么去比较哪个更准?
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坏道就行,坏道dg显示损坏,mhdd是问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mhdd年代久远只认ide通道的主盘?
把ACHI模式改为Compatible模式是否就可以了?
...

对于支持AHCI的平台可以忽略这点,我有台G41的电脑有sata口但只给双通道ide模式,导致我查一块从盘的坏道必须去主板把sata线调换一次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B:
对于支持AHCI的平台可以忽略这点,我有台G41的电脑有sata口但只给双通道ide模式,导致我查一块从盘的坏道 ...

我不知道华硕B550M重炮手主板,AMD如 5600平台能不能用MHDD?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B:
之前倾向于mhdd,现在倾向于Victoria
1)12代平台移除了legacy boot
2)mhdd年代久远只认ide通道的主盘而不认 ...

这个见解精辟

网友:
MHDD最大支持多大容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