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丝(存疑)LED 数码信息历

楼主(2023-10-22):
公司退下来一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康巴丝正品,开机会有音乐

楼主:
它外部是用220输入,内部转成8.6v交流供板,我想改成3.7锂电池供电,首先得将3.7锂电升压到9v再进行整流,最终变成8.6,我想问问大家1A的整流板是不是就够用了?

网友:
大数码管旁边不是有个三端稳压?看是不是5V的,如果是5V的,3.7直接升压5V不就得了?用充电宝主板就行了

网友:
那是三端稳压么?看看原电路,或许你不需要升压到9V,5V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就看你的大数码管是多高电压的  我家的是小数码管  直接锂电供电正常计时 电车退役电池并在一起 冲一回能用好几个月 当数码管不太亮时才充电  弄好才充了两次电

网友:
看看这个是7805还是7809,没用散热片,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也不建议改,看变压器,也得好几W吧,如果换算成3.7V,电流也不小。

网友:
感觉改成电池供电没必要还要想着充电

网友:
这种万年历一般都是5V供电的,不过看这个是公司退下来,应该是以前买的,可能要升级芯片,不然显示年份和星期可能对应不上,好像以前的芯片正常显示知道2020年

网友:
康巴丝的,用洞洞板堵洞,感觉有点一言难尽。

网友:
改锂电还要加装人体感应,常亮不可行

网友:
1A的整流板就够用了

网友:
那个洞洞板是原装的吗?

网友:
康巴丝还做这个?

网友:
先测一下大数码管工作电压,现在这种万年历一般都是5V供电的,之前的产品不一定

网友:
好像很好的样子。

网友:
试试两块锂电池串联

网友:
变压器的许多是5.7v,现在开关电源的是5v,降低0.7-1v用耗电量低一半。电压直接影响亮度

网友:
那洞洞板是原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