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机突然黑屏,有声音没有照片。用手电照射能看见有显示。

楼主(2023-10-22):
小米电视机突然黑屏,有声音没有照片。用手电照射能看见有显示。

网友:
那就是背光坏了  查查是电源还是灯条坏了

网友:
坏背光还好,拆开检查吧。

网友:
天天拆炸弹拆火箭,终于可以拆点正常的东西了

网友:
对 刚看见晒那啥了

网友:
淘宝买背光led套件

网友:
去乌克兰淘个背光回来

网友:
灯条电源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把闪光弹拆了,改在电视上就修好了

对楼主来说小意思

网友:
检查下背光驱动板.

网友:
背光坏了吧
查背光吧!

网友:
是不是家里有干扰弹受到辐射了

网友:
不建议自己维修  容易爆屏
电源模块坏了还好换
如果是灯条坏了,非专业损坏的几率太高

网友:
告别电视10多年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没了。。。

小尺寸自己有可能能搞。。。

网友:
果然就没有广大坛友不懂得设备,拆之

网友:
背光可能是板子供电有问题

网友:
背光坏了+1

楼主:
电视液晶的背光的发光二极管是并联还是串联的?一个坏全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