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小天鹅tb100vt818wdcly洗衣机E3报警,又被挖坑。

楼主(2023-10-22):
这次改造的目的就是取消掉洗衣过程中开盖报警,停止洗衣的装置。
很多同学感觉这个安全装置是必须的,但是我老婆大人洗衣的习惯是习惯开盖操作,在洗衣过程中,可以随时增加衣服或者拿出衣服。

洗衣过程中,开盖就会爆e3,并且停止工作。

拆开面板总成,发现了一个大东西。

大多数的波轮洗衣机都是用这个作为开盖触发装置来使用。
但是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装置是固定的,而不是向以前那样属于活动装置。故而接通或者断开还是会触发e3报警。

最后怀疑在面板前面应该有其他开关控制。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磁控开关管。

短接上,让它处于常通状态,这样就不会触发e3报警了。

最后问一个问题,既然有了磁控开关,为何还保留机械开关,那个机械开关也是固定的,没做活动触发结构。

网友:
从安全性上来说这个装置是必要的...

网友:
开盖洗衣,不怕宠物掉里面

网友A:
要是甩干时发生缠绕.......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为了安全考虑的。

网友:
去除了儿童保护装置
我没有中途加衣服的习惯。因为根据洗衣测试,衣服浸泡10~30分钟,污垢更加容易洗掉。

网友:
有的洗衣机没有添加衣物功能,开盖就会从新计时

网友:
同样是小天鹅,我家的可以开盖洗衣服,只有在甩干是才会检测干簧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甩干时发生缠绕.......

脱水必须关闭盖子啊,都是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

网友:
图四中的长白条开关是外筒位移保护开关,用于脱水时衣物偏心外筒撞壳保护,同时触发纠偏程序。这开关千万别取消,搞不好洗衣机就成轰炸机了!

网友:
那个是撞桶检测
磁控开关才是开盖检测

网友: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改造成适合自己使用的方式

网友:
老模具懒得改呗,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我家也是小天鹅,不过是以前的,没有报警功能,开盖可以洗洗衣服,只不过脱水时不能开盖,否则会急停

网友:
那个长的白的是甩干平衡检测,甩干时候不平衡多次内桶撞击就会停止甩干

网友:
看了下我家里的小天鹅,有中途添衣功能,不过是滚筒式

网友:
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
懒得改设计?

网友:
师傅过来看一眼上门费用30

网友:
楼主和我想法一样,很讨厌开盖就停,而且还是黑色的盖我草!!不知厂商为何喜欢设计黑色盖子!当然我说的自然是他家买的,我买肯定不会选类似款!好在俺家海尔一直就可以开盖!可能以前型号就是这样,现在估计都是开盖停吧,是我也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