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本3毛自制简易t12手柄。买的没一个舒服的。

楼主(2023-10-22):
成品好多个,不舒服问题…粗。长。要么就是不隔热,热乎乎的。握持远。这次简单做个。成本3毛~
都是很好找的物品。
1外管渔具店门口捡的。怎么会在渔具店呢。据老板说是用来保护浮漂的(去渔具店要个轻轻松松)
2支架废旧的洞洞板或者覆铜板都是边角料。
3触点是废旧插板或插座里面的铜片(因为这里的有弹力)
4 2.5插座,唯一一个3毛淘宝买的。
5圆珠笔胶套。套在外壳握持软点。有没有无所谓。

至于优点,握持距离近,隔热,一点热度没有阿,因为外壳没有和发热芯接触。合适的长度。优秀的价格。透明的外壳(怎么说来着探索版吧)不喜欢时贴个锡纸亮面也不错。我都想好了捡2烟盒想贴金色还是银色看烟盒了
缺点暂无

网友A:
长时间300度以上可能会烤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300度以上可能会烤化

还真没有。开到380。连续1小时没事。
在渔具店门口看到有断的鱼竿准备找一节备用。

网友B:
省钱办事,长时间用要小心。

网友:
头部塑料可能会烤化

网友C:
实际上T12的杆部不怎么热,特别是前端第一个环之后。一开始大家DIY白菜白光用的都是中性笔杆做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T12的杆部不怎么热,特别是前端第一个环之后。一开始大家DIY白菜白光用的都是中性笔杆做手柄。 ...

好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办事,长时间用要小心。

小心哪里?恳请指点~

网友:
即使是白光,也不是每个都好用。旧款分体式的手柄好用。新版缩水的一体手柄连握把海绵都没了,硬邦邦不好用。

网友D:
这……我两个手柄感觉都挺舒服的

网友:
看起来养眼的作品,使用时还是要注意温度的影响。

网友:
碳纤维管的也应该不错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E:
这种圆头一般3a一下固定器件使用,用在手柄尾部,手柄是活动部件,
一移动dc头就容易接触不好,建议改成手柄拖着线,线头用航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我两个手柄感觉都挺舒服的

什么样子的求图?

网友:
耐热不行吧,用不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开到380。连续1小时没事。
在渔具店门口看到有断的鱼竿准备找一节备用。 ...

鱼竿是碳纤维,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圆头一般3a一下固定器件使用,用在手柄尾部,手柄是活动部件,
一移动dc头就容易接触不好,建议改成手 ...

嗯嗯。哪天找个bnc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鱼竿是碳纤维,导电的。

您说的比较好的鱼竿,不好的老式鱼竿有玻璃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