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杂牌固态sm2246板子开卡ROM短接点击双贴问题

楼主(2023-10-22):
杂牌固态不认盘了,方案是2246en当2246xt使用,没贴缓存,想开卡但是找不到ROM短接点,有哪位大佬帮看看怎么短接吗?还有就是如果想双贴,第二片flash该贴哪个位置,十分感谢

网友:
这里一排pin,试试看

网友A:
为何不加个缓存当EN用

网友:
缓存电路好像是有的哦  可以上缓存的把

网友B:
ROM跳线是主控旁的这3组其中一组,要是没记错是中间一组。

CE跳线和贴片标号,如下图。

网友:
还有这是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加个缓存当EN用

原厂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着调为啥

网友C:
2246en 缓存大小和容量有啥比例关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跳线是主控旁的这3组其中一组,要是没记错是中间一组。

老哥,跳线不对,三个我都跳过了都不认1G

网友(2023-12-21):
引用 楼主:
老哥,跳线不对,三个我都跳过了都不认1G

1.原盘是正常认盘么?
1是:短接手法对么?——短接着上电,上电设备管理器认设备后断开。
1否:测量各供电位,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2.不认1G?那么设备管理器认不认设备?
2认:大几率转接的桥是不支持开卡的桥;
2不认:回1。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46en 缓存大小和容量有啥比例关系不?

1GB闪存需要不小于1MB缓存。缓存可大但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