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箱有电流声

楼主(2023-10-22):
不论是断开输入,还是调整音量,噪声都不变
太烦人了
几个月前拆过

左边是电源开关,好像有个电容
右边是功放是tda2050

黑色的音频输入接口模块

运放

哪个元件老化了吗

网友A:
是低频的哼声还是高频的吱吱声,还是工频50HZ的交流声?

网友:
把tda2050的输入端对地短路看看还是否有噪声。

网友B:
检查一下屏蔽线的接地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我的漫步者也是低音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太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低频的哼声还是高频的吱吱声,还是工频50HZ的交流声?

可能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屏蔽线的接地是不是脱焊了

屏蔽线是什么

网友:
老设备了,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
你输出线路搞个开关,输出插座,还靠近输入端是什么高招?

网友C:
我修过很多过个音频上的电路,多是电容失效了,有设备最好用电桥测试一下电容,一般万用表测试不出来。

网友:
确实,像楼上说的,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很多过个音频上的电路,多是电容失效了,有设备最好用电桥测试一下电容,一般万用表测试不出来。 ...

对,而且基本上电容要全换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运放问题的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吧。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了2个4700u电解再说

网友:
小音箱好多都有电流声,特别是把声音调大时尤为明显。

网友:
屏蔽线,滤波电容,电位器都有影响!

网友:
把变压器用线引出放到外面,或者把喇叭远离变压器试试。。。

这种不防磁的就这样,用铁易拉罐(磁铁能吸),给变压器包住就能改善了。。。

网友:
对功放来说是常见病,但是难以根治。首先找到输入级对地短路看看是否还存在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