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炬为WiFi物联网曲线版IPS高清彩屏导轨式智能电表

楼主(2023-10-22):
用前几天论坛发的优惠价,55元买了一个开关版的,想用来做一个维修电源,用这个表来做一个电流和功率可调的自动断开的电源来使用,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流和功率设置好后超过设置值能够正常断电,但也发现这个表有点问题,表没有接负载,有功率和电流显示。

网友A:
内部用电线路过了电流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用电线路过了电流感应器?

没有打开看,不知道呢。

网友B:
自身损耗显示吧,我买的那个炬为U96表插上也是有损耗电流显示。0.006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身损耗显示吧,我买的那个炬为U96表插上也是有损耗电流显示。0.006ma

U96需要软件校准,我的U96与你这个表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按图中介绍的校准了。电流显示0.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U96需要软件校准,我的U96与你这个表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按图中介绍的校准了。电流显示0.000A ...

我这个表空载的电流和功率是在不停变化的,视频传不上来。不知道能不能校准。

网友:
没有负载有功率和电流,应该考虑表头自身功耗吧,看功耗才1瓦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U96需要软件校准,我的U96与你这个表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按图中介绍的校准了。电流显示0.000A ...

还能这样操作啊,之前没留意。没标准电源,就那样用着,省得校准更不准了。

网友:
不错的东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