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灯泡灯板光衰过快的原因

楼主(2023-10-22):
用的是一个傻瓜式控制器和一块手机电池,太阳能板功率不大应该没有关系吧,有个白色灯泡刚用三个月我发现亮度非常低,最后完全不发光了;前几天换个黄光的亮不过三天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最有可能是电压、电流过大还是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
有恒流电路吗,电流多大

网友:
超功率是用,或者散热不好超温度

网友:
整3个同样的灯板并联接起来试试

网友:
电压、电流过大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目前来看要想长寿命就得放弃高光效,基本上只要你的LED工作一段时间后没有什么温升就可以长时间工作(除了杂牌,以及电烙铁焊过的灯珠),我目前试过品牌的往往至少要降低到原来1/3左右才不会太热

网友:
电压、电流过大都会引起光衰过快,如果散热不好更甚。

网友:
这不简单,再弄个相同的灯板并上(即每个灯板电流减半),这样亮度基本保持住了,寿命却大增

楼主(2023-12-22):
感谢来回复的,这个黄光灯泡目前恢复正常了,然而由于天气原因,发电量很少,基本上只能亮到天黑后一会,电池就耗完了,换大功率的太阳能板能让灯亮久一点吗?

网友(2024-09-26):
来学习一下,led的长寿命是建立在良好散热的情况下

网友:
mmark一下,有空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