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铅蓄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的探讨

楼主(2023-10-22):
蓄电池,因为价格便宜,我想肯定还有一大批的忠实用户,包括我,下面是48V转12V的转换电路,大家可以随便谈谈,这个48V转12V的可行性。

楼主:
其实用两个这样的开关就能实现,9脚32安的。电路并不复杂,当用车时两个开关拨到48V串联,不用时拨到12V并联,并联时4个电瓶的电压不就是在均衡吗?

网友:
这玩意儿好,开车子时候就像开飞机一样,咔咔咔把一排扭子推上去才能启动

网友A:
当用不大,该换得换。原因电瓶质量一年比一年差。

网友:
看电路是可行的,但是这么多接触点增加的回路电阻可是不小,在48V放电运行时可靠性与效率下降厉害。

网友B:
这种开关不靠谱,大电流烧不烧还难说呢,我用4路空开,很方便,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其中有一路坏了单独接个单路空开就行,唯一的缺点就是空开体积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两个这样的开关就能实现,9脚32安的。电路并不复杂,当用车时两个开关拨到48V串联,不用时拨到12V并 ...

钮子开关大电流可用

网友:
可靠性怎么样?车辆颠簸的时候有影响吗?每个触点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
从充放电的角度看是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转换太复杂了,触点电阻导线线阻都会带来额外损耗。用锂电平衡充的办法就简单多了,就是要四个12伏充电器。

网友:
理论可行,怕其中一个扭子出问题

网友:
确实如果能充电并联放电串联对电池和使用来说都好,就是回路增加的开关这些影响不小,锂电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用不大,该换得换。原因电瓶质量一年比一年差。

客观地说是延长电瓶寿命的理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两个这样的开关就能实现,9脚32安的。电路并不复杂,当用车时两个开关拨到48V串联,不用时拨到12V并 ...

平衡充充电电路

网友:
多几个开关触点,大电流下损耗不能忽视。用4个12V的充电器改成平衡充也不难。

网友:
这种开关用两次就干废了,不如直接用三相闸刀

网友:
电路没问题,开关有讲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不靠谱,大电流烧不烧还难说呢,我用4路空开,很方便,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其中有一路坏了单独接个 ...

4路空开怎么做到转换的?

网友:
目前市面上没有这样的玩意。。。
常见最多是加了电压采集浮充和放电的时候识别出单体过压,单体过放。。。

这个电路只有在电池检修时有些意义,可以在放电时回收能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路空开怎么做到转换的?

他应该是4路2并的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是4路2并的空开

这样也应该不能自动转换 存在风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