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双线感应针, 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23-10-23):
如题:家中燃气灶点火时有时松手就熄火,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燃气灶双线感应针

买到手的,燃气灶双线感应针, 如何检测好坏?

我用万用表R*10档, 黑表笔接 感应针的接地线, 红表笔接  感应针最前端 ,电阻为0;
调换表笔,继续检测, 红表笔接 感应针的接地线, 黑表笔接  感应针最前端 ,电阻为0;

我想着, 感应针,应是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吧? 冷态是一个电阻,当加热后,热态电阻应为0吧?
为什么我在冷态检测时,表笔2个方向检测,电阻都为0? 难道说我在网上买的这个  燃气灶双线感应针是坏的吗?

想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灶双线感应针, 如何检测好坏?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23-11-5 09:09):
视频”燃气灶热电偶感应针的工作原理和好坏判断方法3“,打火机加热感应针,数字万用表,直流200mv档位,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能够升到30mv左右

补充内容 (2023-11-5 09:10):
就说明这个热电偶感应针是正常的。 如果是这个电压,没有反应,或者是他的电压只能达到十几mv,那就说明这个热电偶感应针是坏的。

补充内容 (2023-11-5 09:11):
当咱们撤掉这个火焰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在迅速的下降,这就说明,这个热电偶感应针是正常的。 百度搜“燃气灶感应针好坏判断”

网友:
可以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

网友A:
这是热电偶,加热后由有电压产生,可以维持电磁阀的开启

网友:
这个是热电偶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刚点火的时候时间要长一点,因为热电偶还不够热,维持不了电磁阀的吸合也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不一定是故障

网友:
万用表10A电流档,烧热了据说有2A电流。。。

网友B:
这万用表有年头了

网友:
看热电偶检测,不是电阻。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
这是热电偶,一般不容易坏,用火加热能测到短路电流,点火后松手会熄火要查电磁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电偶,加热后由有电压产生,可以维持电磁阀的开启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电偶,加热后由有电压产生,可以维持电磁阀的开启

学习了,特意百度了一下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万用表有年头了

我有一个是老爸当年使用的,就是一个伊拉克色。比楼主的还惨不忍睹

网友:
专业知识需要专业认识的协助解答。

网友:
这万用表真帅

网友:
我家的打火不怎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没研究,以前一按拍拍响,现在就响一下了!

网友:
能产生这么大电流吗?这不等于是发电了?

网友:
热电偶,不是热敏电阻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个,怀恋

网友:
我是来看  万用表 的

网友:
论坛早有测试,搜索即有!
加热后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