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主控SM2258XT+29F01T2ANCMG4求开卡工具

楼主(2023-10-23):
下好多颗粒都是G2,没见过G4的

网友A:
这个闪存假如是单贴或双贴,建议上PS3111。四贴的话上2258H。都可以不掉速。上58XT亏了

网友B:
G2 G4的ID一样。生产日期和用途不一样。G2大多数当mlc用,G4基本上当tlc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假如是单贴或双贴,建议上PS3111。四贴的话上2258H。都可以不掉速。上58XT亏了 ...

不掉速是开L06模式,还是可以开B0k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 G4的ID一样。生产日期和用途不一样。G2大多数当mlc用,G4基本上当tlc用。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掉速是开L06模式,还是可以开B0k模式

开l06b模式才能不掉速

网友:
这个开卡 工具不是一大把么。

网友(2025-03-05):
这个开卡 工具不是一大把么

网友:
这玩意儿用2258xt直接开成256g slc多香,冷数据50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