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SONY-ICF-C111z4钟控收音机,怎么能让时间准确点

楼主(2023-10-23):
到手有一正,因为时间不准,没有怎么用,昨天拆开看看主板和里面结构,看看大家有没什么建议可以让时间准确点

外观

拆开

主板

芯片XA1019S

电源线好喇叭线

电源部分

别人修改成220V供电

变压器

喇叭

主板反面

网友:
这个是利用电源频率来控制时钟的吗?

网友A:
这是110V60Hz的钟, 电压改了, 26脚要接15脚, 看接了没有.

网友B:
高手啊,可以这样改装。

网友:
哈,没见过这种震荡频率计时器

网友C:
这是110V60Hz的,用电网频率做基准,串联了高压电容改成220V,我国50Hz电网频率和60Hz相差太远误差很大,可以查LM8560芯片的资料改成50Hz。

网友D:
电压改了,电源频率没改吧?是不是比标准时间慢?

网友:
是在电网中取时基的么?日本是60HZ

网友:
日本机器很多是利用电源频率提供时间基准,必须是标准的60Hz,你看看有没有跳线之类的可以改频率,而且就算改了以国内的电网环境也别想时间准,极限情况下一天能差个十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可以这样改装。

说明高手的料板很多,库存足

网友:
调准了能自己对时

网友:
量一量现在输出交流电压,把工频变压器换成国内“220V”输入的,26脚接15脚(电源+)。现在国网50Hz电网频率还较准,一周差不了几秒(上海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膜拜高手,佩服佩服

不是我改的,到手已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改了,电源频率没改吧?是不是比标准时间慢?

好像是,给孩子用,说不准确,这几天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10V60Hz的,用电网频率做基准,串联了高压电容改成220V,我国50Hz电网频率和60Hz相差太远误差很大,可 ...

谢谢,有没有现成教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10V60Hz的钟, 电压改了, 26脚要接15脚, 看接了没有.

那个芯片,是LM8560吗,我看这个芯片第3个脚有连线,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网上搜了一张图,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这个加个时钟计时电路才行,靠交流电频率肯定不准,就算原来是220V也不准。

网友:
进来看高手怎么处理

网友:
看照片,貌似上家已经改过了,是不是楼主所在地的交流电频率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