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检测卡TL611维修

楼主(2023-10-23):
检测卡插歪烧了转换芯片可以直接换没有加密

网友:
这检测卡这么多接口是除了主板还能测什么?

网友:
检测卡我也有,好几年没用过

网友:
请问这卡多钱买的?
我看淘宝上最便宜的也要119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呢?

IT8892E FXA  分版本,后缀要一样

网友B:
这芯片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换

一图就是换好,酒精清理过后,买的全新芯片,脚没有错位,好换 芯片7元,运费5元

网友C:
有个检测卡,插反了烧坏了,(应该插反不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检测卡,插反了烧坏了,(应该插反不烧呀?!)

歪,不是反

网友:
这种引脚还是比较好焊的

网友:
这卡好使吗?

网友:
PCIE接口检测卡怎么那么贵,,是芯片贵吗

网友:
看着功能蛮多的,电脑维修必备工具啊

网友D:
实际就是一个LPC诊断卡+PCIE桥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就是一个LPC诊断卡+PCIE桥接芯片

希望打破垄断地位,便宜的都120了贵的160以上成本不会超过30

网友E:
以前的检测卡都是插PCI接口,会显示故障代码,这个多用可以查PCIE接口,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检测卡都是插PCI接口,会显示故障代码,这个多用可以查PCIE接口,厉害 ...

这个pci-e接口只有技嘉有用,其他插lpc接口,就一个转换芯片,就是没有公司生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打破垄断地位,便宜的都120了贵的160以上成本不会超过30

十几块就能买一个笔记本用的mini-pci接口的LPC诊断卡,然后再利用板载LPC插针搭配转接线就能支持主板常见的各种LPC诊断接口实现这个卡90%以上的功能,实际成本恐怕都总共不到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块就能买一个笔记本用的mini-pci接口的LPC诊断卡,然后再利用板载LPC插针搭配转接线就能支持主板常见 ...

希望有识之士出一个转接卡 ,原理简单,但是本人7窍通了6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