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双贴15177-256G开卡失败 求工具

楼主(2023-10-23):
求一个2246xt   15177-256G的量产工具  找了好几个老是报错

网友:
这个可以开

网友:
点赞分享和帮助!

楼主:
不行啊  是不是要修改参数?

楼主:
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工具  不行啊  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工具  不行啊  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颗粒ID选对了吗?要不就要换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工具  不行啊  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提示是flashID不对,在parameter中选择对的ID没 有?

网友:
ID图都不上  哪怕是大佬 想帮你都难

网友(2024-03-31):
点赞分享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