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意中发现有的DVI接口也可以传输音频信号

楼主(2023-10-23):
昨天为了测试一台小主机当作机顶盒看电视的效果,因为小主机只有DVI接口,没办法只能用DVI转HDMI线连接了电视机,电视机也能正常发声观看电视,才知道DVI接口也能传输音频信号。但是不知道是否是所有的DVI接口都可以还是这个是特例。

网友A:
DVI-I接口与DVI-D接口相同,一般没有音频传输,这是因为DVI标准的定义里面没有规定音频的传输方式,所以只有当将音频和视频信号打包成为TDMS格式时,才能进行音频传输,但这只是个别厂商的做法,并不是通用的。 总结一下,DVI接口可不可以传输音频信号,答案是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B:
看DVI口边上的的十字口,里面有四根针的就能传输音频,没有的不能!

网友:
问了下度娘,发现DVI虽然叫数字视频接口,但貌似把音频也数字化了也能传输,看设备支持

网友:
基本上4代后的主板DVI都支持传输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VI口边上的的十字口,里面有四根针的就能传输音频,没有的不能!

那四根针是传输VGA视频信号的,不是传输音频

网友:
dvi太大了,现在比较少用了。有DP的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四根针是传输VGA视频信号的,不是传输音频

好吧,是我孤陋寡闻了,以前买主板就送一个DVI转HDMI接口,插上有声音,就记得所有孔里都有针。

网友:
DVI接口有十字形的,还有一字形的

网友:
DVI分3种,DVI-D ,DVI-A DVI-I,但规格里面都不支持音频。

网友:
DVI接口,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网友C:
DVI接口分为DVI-I和DVI-D,DVI-I可以传输音频,DVI-D不行.现在有新的技术出来了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DVI用得少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网友:
DVI接口还分好几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I接口与DVI-D接口相同,一般没有音频传输,这是因为DVI标准的定义里面没有规定音频的传输方式,所以只 ...

我赞同你的说法,估计是个别厂商利用DVI接口同HDMI接口针脚兼容的特性而进行的特殊实现。现在DVI接口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再研究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I接口分为DVI-I和DVI-D,DVI-I可以传输音频,DVI-D不行.现在有新的技术出来了那就不知道了. ...

DVI-I多出来的四个引脚可以实现模拟视频信号(VGA口的RGB)传输,就是可以利用DVI转VGA接头连接老显示器,并不是传输音频信号。

网友:
又学习到奇怪的知识。

网友:
也要两个设备同时支持吧

网友:
你后知后觉的有点晚

网友:
也许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