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剁手的日子,请大佬们推荐一个皮实可靠的冲击锂电钻

楼主(2023-10-23):
我主要用来拆装电脑、家电螺丝,偶尔兼顾在砖墙打几个胶塞、按几个小膨胀螺丝啥的,就是普通应用吧,希望可靠耐用些。之前看坛友推荐,已经买了2个吉得力4V折叠螺丝刀,一个黑黢黢的4V电子扭力小电批,对付微小螺丝足够用。

马宝、多多上各种工模的冲击电钻太多,看到眼晕,请大佬、玩家推荐下你们用过觉得皮实可靠,好用的冲击锂电钻,干活粗用……买不起大厂精品,口袋干瘪啊

楼主:
之前买吉得力小螺丝刀就看见他家有个12V冲击锂电钻,看介绍也满足我的使用要求,用的550有刷电机,现在都是推无刷电机?是不是无刷电机更好些? 销量很可怜,是否说明这工具不好用?没性价比?

网友:
什么墙?红砖墙的话一把博士12伏无刷足够,嫌贵的里奇单电无刷12伏也一样用,再便宜的就不推荐了,越便宜电池质量就越差,工具普遍电池比机器贵,除非你有闲置好电池,否则不建议买杂牌低价手电钻!
混凝土墙的话即便带冲击也是钻不动的,声音很大就是不进去。

网友:
这个品牌性价比高!同时质量还好!16V的电压,比12V更有劲,更持久

网友:
真正钻墙还得买一个插电的那种,估计最便宜的钻墙也比锂电多功能电钻的要强

网友:
国产选东城啊,锂电钻只能钻下红砖,混凝土别指望

网友A:
如果是砖墙,普通钻加三角钻头就行。如果是混凝土,那就上锂电锤。冲击钻太费劲。

网友:
抖音直播间里,小钢炮连钢筋混凝土都刷刷的干呢

楼主:
说明一下: 我自己家里已经有很多电动工具,东成角磨机、云石机(切瓷砖那个)、百得插电电钻、百得锂电钻、还有一个杂牌锂电钻、插电链锯;去年春节回去要安装一台32显示器挂架,又买了插电大艺带离合电锤,400块买回来就打了四个胶塞挂台显示器……这些工具现在都在家里冬眠

我现在要买几个必须的工作设备,家里的设备就不想带出来了。这个冲击锂电钻主要是拆装螺丝,很少会 兼顾在红砖墙(空心水泥砖)上打几个胶塞、或者小膨胀螺丝。很简单的使用环境……皮实好用耐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砖墙,普通钻加三角钻头就行。如果是混凝土,那就上锂电锤。冲击钻太费劲。 ...

看见你的建议,马上去马宝找三角钻,发现真的可以打砖墙耶 …… 那我去年那个400块的电锤算是白瞎了

赶紧把几个常用规格的三角钻头放入购物车,11号剁手再买点备用

网友:
大有5209冲击钻,起子机也快出来了

网友:
我用的东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你的建议,马上去马宝找三角钻,发现真的可以打砖墙耶 …… 那我去年那个400块的电锤算是白瞎 ...

我认为冲击钻就是个鸡肋的玩意,软的还凑合,硬的根本就打不了,就算能打也是费九牛二虎的力。不如直接上一个锂电锤。三角钻头挺实用,砖墙,瓷砖,木头 都可以打。就是混凝土不太行。

网友B:
不常用,那就看看pdd安固的,带冲击功能也就60多
不过我选了别的家,106包邮的kepu,因为颜值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那就看看pdd安固的,带冲击功能也就60多
不过我选了别的家,106包邮的kepu,因为颜值更高 ...

kepu的是真皮实,便宜好用

网友:
普通锂电钻的冲击行程很短,前后2mm左右,铅笔芯的厚度。

钻硬石墙还是电锤的力大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 我自己家里已经有很多电动工具,东成角磨机、云石机(切瓷砖那个)、百得插电电钻、百得锂电钻 ...

你的大艺电锤买贵了。还有,你平时既要拧螺丝,还要兼顾钻砖墙,楼上推荐的kepu很合适,短小精悍,一电一充才一百零几。

网友:
工具已经不少了,再买得买个好点的电钻,大牌子里面选,不要买杂牌的,再买杂牌的没感觉,又不是没有,买好玩好看的,威克士130X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那就看看pdd安固的,带冲击功能也就60多
不过我选了别的家,106包邮的kepu,因为颜值更高 ...

我昨晚找了半天,没看见你说的这个KEPU啊?  麻烦你PM一个卖家名,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大艺电锤买贵了。还有,你平时既要拧螺丝,还要兼顾钻砖墙,楼上推荐的kepu很合适,短小精悍,一电一 ...

这个大艺电锤其实是没打算买的,当时就是要在家里挂一个32寸显示器,马上春节了,找人借了几次都说忙……干脆就马宝下单买一把,以后不求人! 我不喜欢求人,小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欠人情

但是看了大家的说法,当时买一个6mm三角钻头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400多,是我太笨了 ……没事,家里也多了一样实用工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