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小蚂蚁准备自己换玻璃窗升降机

楼主(2023-10-23):
下午升主驾玻璃听到有咔咔声,以为有沙子卡到玻璃了,路上不断尝试,声音时时小,仔细听像钢丝摩擦声,吃过晚饭不死心,拆了门内板,再次升降玻璃,果然不到五次就完全卡死,最后确认是升降钢丝烂断了,马上多多下单,90多块钱,到了换上

网友A:
看拆了门板的图,操作面很大.换起来难不难.
我前段时间自己更换两个倒车镜.拆了门板,防水帘,从里面拧出三个螺母,就可以替换了,
就是要很小心不要把螺母掉进缝隙里,不然取很麻烦,

网友B: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你知道太多了,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拆了门板的图,操作面很大.换起来难不难.
我前段时间自己更换两个倒车镜.拆了门板,防水帘,从里面拧出三个 ...

卸螺丝怕掉缝隙有个办法,拆螺丝前在下方提前放一个强磁铁,螺丝掉下去就吸住了

网友:
看上去挺粗糙的....

网友D:
防水做不好才会进水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不好才会进水生锈

不会生锈,整车是铝合金+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不好才会进水生锈

钢丝就没办法了,自己动手也便宜

网友E:
我已经换了前后2个窗户的了,我的是老朗逸,钢丝几年就断了。

网友:
30年老司机,电机坏见得多,钢丝断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换了前后2个窗户的了,我的是老朗逸,钢丝几年就断了。

朗逸通病 还有天窗漏水。偷工减料造成的

网友:
钢丝也会断,超出认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卸螺丝怕掉缝隙有个办法,拆螺丝前在下方提前放一个强磁铁,螺丝掉下去就吸住了 ...

我上次掉了,后来用过江龙缠磁铁.慢慢吸出来

网友F:
第一次见到钢丝断掉的,刷新了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到钢丝断掉的,刷新了认知

断钢丝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不好才会进水生锈

全铝车身,哈哈,就连前机盖都是塑料的

网友:
虽说是铝合金,但做工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这句话都老黄历了。

另外说明了奇瑞销量不小啊。

网友:
钢丝绳缺油了,好像这个配件的这个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