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机通话辐射值正常吗?拆一台微波(基站)EMF辐射检测仪LZT-6200

楼主(2023-10-23):
电话辐射值,一般是个什么标准?

未拨通状态/使用中国移动卡通话时/中国电信卡通话时

拆开仪器:

网友:
应该没啥事。测试仪去掉型号的是单片机。

网友:
楼主应该测试下在不同的RSRP下的辐射值。我猜应该是信号越差辐射值越大。

网友:
只知道手机通话状态,吧气车钥匙放手机边上开车门,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
用手捂住天线部分,发射功率就大了吧

网友:
不知道多少辐射值算正常

网友A:
让我想起媳妇的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媳妇的老板。。

此贴还有此等功效?哈哈

网友:
手工焊接的,插件元件并在表贴元件上面,没有任何环保标志,厂家,标准等,感觉像个骗人的山寨设备。
传感器没有,靠板上印刷的天线来测试?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中间焊接电阻的天线,高科技啊~~666

网友:
终于看到那两个铜箔天线了,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网友:
接收天线有点简单了

网友:
这点辐射值没啥问题的

网友:
又见磨掉丝印的掩耳盗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