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视液晶的背光的发光二极管是并联还是串联的?一个坏全灭吗?

楼主(2023-10-23):
电视液晶的背光的发光二极管是并联还是串联的?一个坏全灭吗?

网友:
一般是既串联又并联,串联的只要一个坏了就整串不亮,但是并联的其它几串理论上不受影响,然而实际上LED的驱动电路有电流检测,一般只要一串不亮驱动电路会自动把其它几串也关闭,这样就全黑了。

网友A:
一组是串联,一般有多组并联,有一组有问题就会整个屏背光供电保护,所有组都不供电,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先试下哪一组坏了,一般都是一个灯珠坏,但是要换的话所有背光灯条都要换,其它灯珠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确实是既有串联,也有并联.只要坏掉一个灯珠大都会全部不亮,当然这个得看电路设计.

网友B:
以前喜欢并联,一般一串40到90V左右,然后多组并联。

现在讲究效率了,比较喜欢串联,见过最高单串电压240V左右的。

即便褥子,还是需要多组并联的。

楼主:
一个不好了,会自动关闭电路????

网友C:
保护芯片检测到灯珠不正常就保护

网友:
现在即串联也并联,有的时候不太好判断

网友:
你这个灯条坏的几率更大,淘宝有卖的,自己可以换一下

网友:
既有串联,也有并联.打开修理一看便知。

楼主:
这个东西结构原理应该很简单,理论上要是如果那个电源板烧毁的话,我在里面给他装上12伏,多装点12伏的那个led灯条,估计也能用

网友:
淘宝有卖的,自己可以换一下

网友:
通常是先串后并,一颗灯珠断路,所在串都不亮。
然而,总电流会均分给剩下的那几串,使剩下的超负荷运行,加速损坏。
有的会在每颗灯珠并联稳压二极管,一颗损坏其他还能亮。
也有在每串加上过流检测的,发现过流就全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芯片检测到灯珠不正常就保护

这是什么原理,怎么防止由于电压波动等原因而误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喜欢并联,一般一串40到90V左右,然后多组并联。

现在讲究效率了,比较喜欢串联,见过最高单串电压240 ...

背光是从DC300V降压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是从DC300V降压供电的吗

早期的大多主变压器供电,且多为升压限流。

后来大多改为降压限流,或直接从PFC供电。

网友:
被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组是串联,一般有多组并联,有一组有问题就会整个屏背光供电保护,所有组都不供电,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先 ...

对,要换就全换,拆装一次不容易

网友:
还能看见屏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