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非常实用的48瓦2A2C多口PD快充充电器, 非常实惠

楼主(2023-10-23):
论坛价格33元一个 包邮普通地区,  2个 58元,3个84元,5个135元,  拍下备注: 数码之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dvs.23580594.0.0.47b33d0dRu1MTR&ft=t&id=743688072372
少量到货一批深圳鸿达顺科技代工的48瓦多口充电器, 全部散装白色到货, 无包装, 2A2C多口充,4个接口非常实用,体积有点大,做工用料不错,大厂出品,份量足,单个充电器净重141.5克,其中两个TYPE-C口是PD快充口,两个USB口为QC3.0快充口, 非常实用,实测可以同时支持3台设备快充,合适经常多个设备充电的用户。 支持的协议丰富,具体可以看下面的测试协议图,都是散装来货,因运输过程可能造成局部磕伤划痕,故定义9成新出售,介意成色的慎入!!
充电器型号:HDD19-006   充电器4个口总输出功率为48瓦
参数如下:
两个C口: 5V=3A, 9V=2A, 12V=1.5A, (PPS)3-5.9V=3A     单C口ZUI大输出18瓦
两个USB口:3.6-6.5V=3A, 6.5-9V=2A, 9-12V=1.5A          单USB口ZUI大输出18瓦
两个C口同时用是 18W+18W功率分配                     (两个C口是单独的两路电路)
两个USB口同时用是5V3.4A输出       ZUI大17瓦输出 (两个USB口共用一个电路)
两个C口+1个USB口同时使用: 功率分配基本为18W+18W+12瓦左右 (不建议4口同时用极有可能会影响C口功率,甚至整个充电器超负荷满载)!!!。
实际测试中惊喜的发现,两个C口+其中1个USB口可以3口同时达到快充效果,激活并握手对应快充协议, 这个非常实用,虽然单口单独使用的功率有18W限制,拆解后发现原来此多口充是3路独立的电路模块。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是2C+1U状态下,3口同时用时基本不影响各自的快充,顶多就是USB功率分配时只有12瓦左右。  个人建议不要充电器4个口插满设备同时充电,建议空一个USB口不用,效果会比较理想写,以上测试描述仅做参考。

网友:
不支持15V,纯飘过

网友:
哈!用的破一加,啥充电头都不支持。。。

网友:
懂的人说说一下这个头如何?

网友A:
就是普通的AC-DC,二次降压结构,一次降压输出15V,给C口小板和A口小板,小板估计主控是3156或者WT6636主控,共用15V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AC-DC,二次降压结构,一次降压输出15V,给C口小板和A口小板,小板估计主控是3156或者WT6636主控 ...

真是行家啊!这个电源要是支持20v快充就更好了,不过价格也会更高

网友:
少量到货一批深圳鸿达顺科技代工的48瓦多口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AC-DC,二次降压结构,一次降压输出15V,给C口小板和A口小板,小板估计主控是3156或者WT6636主控 ...

谢谢说明

网友:
一般般 不如加点上60W以上的

网友:
充电暖脚宝12 啄木鸟男士假两件毛衣27 厨房刀架7 罗马仕数据线1 烘鞋器7... [修改]
高级模式

网友:
没有20v输出没意义

网友:
69.9元 真正的高品质水貂绒运动裤!加厚的水貂绒超保暖

网友B:
应该是比淘宝上号称120W4口充电器12.9元的好太多,那个货买回来测试只有10W的充电功率,接两个电压降到4.7V,假得太厉害,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比淘宝上号称120W4口充电器12.9元的好太多,那个货买回来测试只有10W的充电功率,接两个电压降到4.7V ...

实打实的电路用料

楼主:
非常实用的48瓦2A2C多口PD快充充电器, 非常实惠

楼主:
论坛价格33元一个 包邮普通地区,  2个 58元,3个84元,5个135元,  拍下备注: 数码之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43688072372
少量到货一批深圳鸿达顺科技代工的48瓦多口充电器, 全部散装白色到货, 无包装, 2A2C多口充,4个接口非常实用,体积有点大,做工用料不错,大厂出品,份量足,单个充电器净重141.5克,其中两个TYPE-C口是PD快充口,两个USB口为QC3.0快充口, 非常实用,实测可以同时支持3台设备快充,合适经常多个设备充电的用户。 支持的协议丰富,具体可以看下面的测试协议图,都是散装来货,因运输过程可能造成局部磕伤划痕,故定义9成新出售,介意成色的慎入!!
充电器型号:HDD19-006   充电器4个口总输出功率为48瓦
参数如下:
两个C口: 5V=3A, 9V=2A, 12V=1.5A, (PPS)3-5.9V=3A     单C口ZUI大输出18瓦
两个USB口:3.6-6.5V=3A, 6.5-9V=2A, 9-12V=1.5A          单USB口ZUI大输出18瓦
两个C口同时用是 18W+18W功率分配                     (两个C口是单独的两路电路)
两个USB口同时用是5V3.4A输出       ZUI大17瓦输出 (两个USB口共用一个电路)
两个C口+1个USB口同时使用: 功率分配基本为18W+18W+12瓦左右 (不建议4口同时用极有可能会影响C口功率,甚至整个充电器超负荷满载)!!!。
实际测试中惊喜的发现,两个C口+其中1个USB口可以3口同时达到快充效果,激活并握手对应快充协议, 这个非常实用,虽然单口单独使用的功率有18W限制,拆解后发现原来此多口充是3路独立的电路模块。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是2C+1U状态下,3口同时用时基本不影响各自的快充,顶多就是USB功率分配时只有12瓦左右。  个人建议不要充电器4个口插满设备同时充电,建议空一个USB口不用,效果会比较理想写,以上测试描述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