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虎牌电饭煲改220v这么改可以吗

楼主(2023-10-23):
1,加热丝用二极管串联,电源部分采用下图改装,
2想了想,电源部分自己整流,加热盘更是阻性负载,那电饭煲直接串二极管是不是可以用的
3用可控硅降压电路几块钱

网友:
加热盘如果是按110设计的,上220会不会瞬间烧断

网友:
首先把发热盘换了。

应该能找到差不多的。

电路部分就简单了;以前110V 电源会有倍压电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宽电源技术的应用;一般电源都没有倍压了,有些电源直接更换掉压敏电阻,滤波电源也会直接能用220V;具体看电路使用的器件型号。

大不了原机电源断开不用,外挂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即可。

网友:
淘一个几百瓦的自耦调压器吧。加热管即使串二极管,电流也是不一定能承受

网友:
就一个简单的加热电路,对电压的高求会很高吗?
使电器烧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电流,而不是电压吧,我想,想办法限流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看看加热盘怎么连接的,如果有2段相同的110V加热元件并联,改成串联的

网友:
这种电饭煲都是 “电磁加热”的吧?  里面只有电磁炉线圈,并没有电热丝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磁线圈加热,不好改,还是加变压器吧,功率大成本高不划算.

网友:
功率大的话,这个电路变110v~只是半波整流,电源品质不好

网友:
不行,发热原件是110v的,强上220V功率增大四倍

网友:
还要看具体电路,不要贸然下手。

网友:
买个自耦变压器吧

网友:
弄个220V转11V变压器就行!功率要够呀!

网友A:
在买一个2个串起来用。

网友:
加热盘要换感觉不合适

网友:
买上海虎牌的电饭煲主板换过去

网友:
还是加变压器吧

网友(2025-06-24):
引用 网友A:
在买一个2个串起来用。

得保证俩锅绝对同一时刻时开机。不然后开的必坏。

网友:
咸鱼卖掉,买个220的

网友:
必须要分析原机的具体电路才行,你不加分析直接上二极管,太盲目了。
要搞明白加热方式,还有控制电路的供电方式。
当然最简单的是弄个外置的自耦变压器,就不用改电路了。只不过这样多出一坨东西,终究不太爽;而且如果不知道的人没用变压器,直接插220V的话就悲催了。如果要完美的话,就得认真分析电路了,网上查到的方案终究还是要结合到具体电路才能实际落地,你不做好前置的电路分析工作在这讨论,等于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