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圈中插拔磁铁不产生电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0-23):
正在同小孩子做实验,做了一个线圈,一个直条磁铁(这个磁铁好像只有横截面位置才有磁性)。

线圈两端接数字万用表,表笔分别插COM和MA,档位设在直流20UA,然后用直条磁铁插到线圈里,快速插进移出,但万用表没有反应。

后来做第二个实验,线圈两端接一个小LED,然后用直条磁铁插到线圈里,快速插进移出,LED也没反应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可能是你的磁铁方向不对。

比如你的磁铁在线圈中前后运动,左边是N,右边是S,那么产生的电流抵消了。

应该是前面是s后面是n,然后前后运动。

网友:
要不线上个图,看下磁铁和线圈

网友:
有没有切割到磁力线?拿有磁力的位置直接在靠近线圈位置晃动看下

网友:
大型翻车现场……

网友:
速度问题,得快速抽插
就像那个。。。。。。。。

网友:
一长段文字描述不是一张图文描述
你说了很多,真明白的估计没有几个……

网友:
线圈匝数是多少?如果太少肯定不够啊

网友:
数字万用表反应速度太慢,看不到。LED电压太低亮不了。

网友:
建议换个指针表

楼主:
找了一个喇叭,把里面的漆包线重新缠了一个线圈,这次的匝数多,然后万用变终于有显示电流了,正负电流。第一个实验成功。
第二个点亮LED试验失败,正负交换,磁体交换都不行,可能是电流太小吧。

网友:
速度要快,跟磁通变化率成正比

网友:
9楼说的对,数字表取样频率问题。

网友:
这点能量只能让精密指针电流表的指针微微偏转。。。

如果用数字表,建议用二极管整流,弄个1uf电容,通过电压档观察电压变化。。。

网友:
线圈缠绕方向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用在线圈内抽插,在线圈外快速晃动磁铁应该也能切割到磁力线。

网友A:
磁性不够强,线圈圈数少,插拔速度不够快。数字表不如指针表响应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性不够强,线圈圈数少,插拔速度不够快。数字表不如指针表响应快。

先换个强磁再说

网友B:
就是线圈圈数少的原因,另外这种教学磁铁磁性不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圈圈数少的原因,另外这种教学磁铁磁性不够强。

手速也不够,主要原因是非单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