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SA400固态硬盘卡顿不自检,使用开卡工具,升级固件成功,重新投...

楼主(2023-10-23):
N年前某东买的,正品金士顿SA400固态硬盘120G,当时价格好像是300多的

一直装在台式机上使用,出问题时的症状是:BIOS能检测到硬盘型号,但开机自检慢,有时不过自检,有时卡在Windows的LOGO不动。
网上查询,这个型号有固件问题(出厂固件),巴拉巴拉~~~不说了,升级固件!
补充说明:需要接SATA口进行操作。需要接SATA口进行操作。

主控型号 CP33238B
右键管理员运行软件
选择好硬盘,开刷
稍等片刻,成功!
关机后,重新开机。

进系统后,先进入磁盘管理,把开卡成功的硬盘初始化、格式化,才能存放数据。
查看硬盘信息,型号正常识别,而且使用量还清零了,给力

开卡工具

硬盘信息查看工具

网友A:
知道了,二手不能买清0盘

网友B:
楼主这个手艺不丑唉。

网友:
从二手盘一下就成了库存新盘

网友:
关键是实用数据清零了这点比较重要。哈哈哈

网友:
这个只是升级固件,不是开卡

网友:
又可以再战

网友C:
只是升级了固件,清零就100%健康度了,弱弱地问一下楼主,原来的健康度是多少呢?

网友D:
我曾修复一块杂牌120G固态,开始不认盘,修好可以认到,也能读写,读速度正常,写只有50M, 比坏掉之前慢很多,修好也是鸡肋,比机械盘还不如,正如前面有人说,这只是刷固件,并非开卡, 开卡的话需要设置参数的,比如匹配闪存, U盘开过卡的人都知道,开卡是可以设置硬件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二手不能买清0盘

买二手盘要找那种不能清零,没工具的那种盘。

我之前买了闪迪960G的,据说是马牌主控,没工具,买来的时候写入130TB左右,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升级了固件,清零就100%健康度了,弱弱地问一下楼主,原来的健康度是多少呢? ...

没考虑健康度,反正都是自己使用,能用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手艺不丑唉。

纯属瞎折腾,见笑了

网友E:
技术不 错,固态盘重新上 岗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 错,固态盘重新上 岗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修复一块杂牌120G固态,开始不认盘,修好可以认到,也能读写,读速度正常,写只有50M, 比坏掉之前慢很 ...

开卡应该是通用固件,厂家对应固件应该是优化过的,前后速度不同,大概是这个因素吧

网友:
二手不能买

网友:
开卡成功了,不错

网友:
可以的,不过这东西现在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