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快充充电器内部快充的控制原理怎样的

楼主(2023-10-23):
  快充出了这么久了,一直没拆过,也没研究过快充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刚刚问了下度娘,貌似调压原理是类似改可调的方式的,就是快充协议芯片识别快充电压后输出对应的反馈信号给到光耦,光耦再反馈到初级开关IC用来调整占空比从而调整输出电压大小。但刚刚看到一个快充充电器,说是有独立几路的快充且相互不受影响,这是如何做到的?看到开关变压器也只有一个啊,是怎么实现几个端口独立输出电压的?

网友A:
这种充电器里面有一个中间直流电压,可能是24V左右的,然后接出几个DC-DC小板给各个接口输出,就像一个开关电源下面连了好几个车充

楼主:
难道是在次级输出后级增加了一级DCDC的升降压模块来实现的吗?就是开关变压器固定输出最大的电压,然后在后级DC转换电路再来根据快充协议的电压对应降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里面有一个中间直流电压,可能是24V左右的,然后接出几个DC-DC小板给各个接口输出,就像一个开关 ...

哦,这还差不多,我说如果直接调整开关电压器输出电压,那后级电压就全部都调整了,那这种方式感觉电路就更复杂了,感觉效率要降不少。

网友:
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来学习

网友B:
前几天论坛比较火的19块钱氮化镓的就是2路独立输出的小板,氮化镓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接2个独立的协议芯片

网友C:
AC-DC降压到24V,再各个DC-DC输出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只有一个 但是可以有几个独立的付绕组,每个绕组可以做独立的一路输出

网友E:
这种是24V电压,然后弄了几个车充芯片做的。。。早期是用1A+1C快充芯片配置成22W再加8W 5VUSB慢充。。。。

现在高端的有自适应功率分配,具体我也不太懂,就是各个充电口会在空闲的时候让出功率,50W的产品,A口 C口单独用都有可能能到50W。都用了那就是25+25W或者15W+35W。

建议iphone用户就买单C口或者A+C口的充电头就行了,这种20W~30W成熟稳定体积合适,想快充就只插C口,可以实现20W快充。。。要么米家207W快充插线板(2A+C)。。。图片这种的确用着性能不如单口的。。。

网友F:
Q多路输出的大多是DC-DC分别调压。

相对效率还高一些;毕竟AC-DC做到90%以上效率很费事的,就更别提电压还是大幅度调节的,效率就更低了。

现在能过金牌认证的电脑电源,大多也是变压器直接输出12V ,其他几个电压用DC-DC,能保持较高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论坛比较火的19块钱氮化镓的就是2路独立输出的小板,氮化镓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接2个独立的协议芯片 ...

这个也没带DC电感啊,这个只是协议独立,电源并没有独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只有一个 但是可以有几个独立的付绕组,每个绕组可以做独立的一路输出 ...

虽然独立的绕组可以输出多组电压,但如果是调整初级电源IC,因为初级只有一个,电压也会统一升高或降低,除非不通过初级,只是在次级做各组电压的选择输出,这样也可行,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快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DC降压到24V,再各个DC-DC输出

确实这样省事,而且后级DC转换效率也高。不过就是多一级DC整体效率有一点影响。估计一般都是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24V电压,然后弄了几个车充芯片做的。。。早期是用1A+1C快充芯片配置成22W再加8W 5VUSB慢充。 ...

所谓的让出功率应该只是整体的初级开关变压器决定了这个充电器的功率,你后级DC怎么并联输出肯定不会超过这个初级开关变压器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Q多路输出的大多是DC-DC分别调压。

相对效率还高一些;毕竟AC-DC做到90%以上效率很费事的,就更别提电压还 ...

确实专注一组电压输出的AC-DC设计效率好提升,后级再DC-DC转换因为电压范围相对不大效率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样省事,而且后级DC转换效率也高。不过就是多一级DC整体效率有一点影响。估计一般都是这种方案。 ...

也有2路AC-DC的,我之前搞了几个90W的双C口充电头就是,60W的氮化钾,协议芯片与氮化钾之间是走总线的,电压,电流控制都扔给氮化钾,2个协议芯片之间也有总线,然后每个协议芯片控制俩MOS,这样可以单路单口分别输出45W,也能双路交火单口输出90W

网友:
前级共用一个直流电源  后面输出小板上都有独立的协议芯片控制 所以互不影响 以前的部分快充是共用一个芯片 插两根线就不能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