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冰箱45度搬运后,立刻插电...

楼主(2023-10-23):
请教下冰箱45度角搬运后2-3公里。然后立刻插电。目前通电正常运行10分钟后就不关闭了。这样有爆炸,失火的风可能吗?

楼主:
运行了10分钟。我看制冷正常。这样就不管关闭了,一直运行下去。会有爆炸,失火等风险吗?恳请专业人员解惑。担心。因为朋友送了一个冰箱,然后回来没考虑到。插电后我有急事就出门了。晚上才能回去看。就怕有什么风险

网友:
没啥事,还没有达到温度,等你回家就不转了

网友:
没事,还在工作说明温度没达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
还会爆炸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
不会有任何问题,放心好啦

网友:
搬运后不让插电是怕冰箱管道进油堵了,不会爆炸的

网友:
据说是要静止24小时才让搬动或者使用,但是很少人有人做到

网友:
45度应该没事吧,横躺了有可能润滑油进管道里

网友A:
可能没啥问题,因为很多人也不见得都按厂家指导在用,有些拿回家就插电了,至于仓库那边有没有被平放谁知道呢

网友:
45度应该问题不大,就算出问题最坏的结果就是压缩机嗝屁了

网友:
应该没事,不过冰箱搬动保险起见等24h最好

网友:
没有问题的,直接插电

网友:
新买的冰箱都是建议静置24小时

网友:
冰箱很成熟的工艺了,不会爆炸这么吓人。

网友:
静止一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
似乎按照要求是静止24小时

网友:
有一点油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啥问题,因为很多人也不见得都按厂家指导在用,有些拿回家就插电了,至于仓库那边有没有被平放谁知道 ...

我觉得仓库通常还是按规矩干的,至于送货的就别想了,我亲眼见到冰箱空调这些玩意送的时候躺着的,箱子上的向上标记完全当没看到,当然这不是厂家自己的人在配送...

网友:
哪怕你倒立搬运,只要压缩机弹簧不掉,想什么时候通电就什么时候通电,冷冻油即便进了气缸,你静至一百年也跑不出来的,搬运后24小时不能通电开机都是鬼话,只要通电后听到压缩机工作就可以了,通电不工作才需要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