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了一个车载吸尘器,好像不能充电。

楼主(2023-10-23):
12伏DC充电头插在锂电池上,没插220V,充电头亮红灯,插上220V,红灯就灭了,不亮灯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怀疑电压不匹配。换个充电器试试看。

网友:
还没改造过电池,看看,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过压保护了

网友B:
如果正负极没有接反,就是充电器太小了,给动力电池充电相当于短路,带不动这个负载,当然就不亮了

网友C:
鸡屎焊嘛,是不是改换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压不匹配。换个充电器试试看。

这个是用在12V锂电池手电钻上,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负极没有接反,就是充电器太小了,给动力电池充电相当于短路,带不动这个负载,当然就不亮了 ...

这个充电器原本是给12V的锂电钻充电的,锂电钻是可以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屎焊嘛,是不是改换烙铁了

不是,电池是点焊的,保护板上的接线是镍片上烙铁焊接的

网友:
车载吸尘器这个产品定位,本身就有问题,每次给车子打扫,电池电量从来没有够用过

网友D:
指示灯能亮,说明充电器与吸尘器电池回路连接是对的,充电器插上220V灯又不亮,说明充电板的接线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压不匹配。换个充电器试试看。

可能就是电压不匹配

网友B:
3节电池应该带不动吸尘器啊,你试试吸尘器工作时候,量一下电池电压,看看压降怎么样?是不是变成3V了?很快电池就会坏了

我以前做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2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节电池应该带不动吸尘器啊,你试试吸尘器工作时候,量一下电池电压,看看压降怎么样?是不是变成3V了?很 ...

吸尘器可以工作,动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能亮,说明充电器与吸尘器电池回路连接是对的,充电器插上220V灯又不亮,说明充电板的接线不正确。 ...

保护板接线是正确,测量板前板后电压都是正常的,又测量了DC口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尘器可以工作,动力还可以,

转是能转的,压降太大了,吸尘器工作的时候,你量一下每个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充电器电流不够

网友:
看有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是能转的,压降太大了,吸尘器工作的时候,你量一下每个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

不开,11V多,一启动降到9V多,然后回到10V多